关于轮廓补偿的问题

楼主(2013-03-03):
   当机械设备的精度不够,使用螺旋铣加工内圆时圆柱度不够,可以用轮廓补偿来弥补吗。系统是西门子802Dsl,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圆柱度不够”?那貌似是让刀的问题吧,和机床精度关系不大的。
机床精度影响的是“圆度”,轮廓补偿了也没用,用铰刀或镗刀吧。

网友B:
可能X,Y轴的间隙大了。间隙补偿重新调整试下

网友:
我们也时常碰到这种问题,同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柱度不够”?那貌似是让刀的问题吧,和机床精度关系不大的。
机床精度影响的是“圆度”,轮廓补偿了也 ...

孔直径是760的.螺旋铣圆度对角相差0.2.  正常精度的机床可以加工到760H7吗?

网友(点评):
这么大的孔,上次我师傅做的孔820,在15丝以内,主要调整各个轴的反向间隙,通孔深度不深,就30多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X,Y轴的间隙大了。间隙补偿重新调整试下

机床X轴工作的原理是主从电机消隙,但始终是存在0.2的间隙,请教下这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情况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