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帮忙算一下钢材变形,谢谢

楼主(2013-03-03):
请看附件       就一个底板上有一个直径145MM的圆孔,孔上面上放一块直径180的垫板,垫板上放一个直径100的圆柱,圆柱上面施加160吨的压力, 请帮忙算一下直径180的垫板要多厚才不会变形,用一般的钢材.   可以的话也给个计算公式, 感激不尽

网友:
变形多少,你有要求没有

网友:
180的垫板,与上下零件之间,有没有焊接连接?还是直接放在那里。

楼主:
没有什么要求,只是平放在上在,下面是一个孔,中间悬空的, 四周有个压板压住  变形量要在0.1以内

楼主:
图在后面

楼主:
哪位大哥帮算一下,谢谢

楼主:
没人帮忙自己再顶一下,别沉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