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假的1元钱硬币的成本有多少?

楼主(2013-03-03):
今天买早点,找来一块钱,仔细一分辨,居然是假钱。
大小和厚度和真的一模一样,材料应该是钢的,表面镀镍。
模具还不错,正面一元十分逼真,和真的完全一致。反面菊花表面平坦,层次感差(真币的菊花有高低,假的就一菊花平面)。
当然,侧面的RMB字母没有打,可能是考虑到成本问题,省略了此工艺。
貌似作这么一片产品,成本不会比真的便宜多少吧?有必要么?

网友:
1元的硬币成本基本也就是1/10~1/5,最多了。

网友:
真硬币里物超所值的情况虽然有但不多见,

假币的成本肯定比真币低,

网友:
看看是多少量了,1W和100W的区别比较大

网友:
利益为大

网友:
楼主有想法噢!!!

网友:
假币量产成本极低,量很大的话,1/10都不到

网友:
先说材料。普通的就是拿所谓的3CR13料镀镍。模具看工艺,高冲模生产效率高,按照200冲次每分算,一天下来就是30W,最多两天回本。步级冲模,先要从大切到小,分多个模具,效率就低了。被警察叔叔查水表的风险大了。电镀按照重量算,1T也不要几个钱。总的来说,上到百万级别,单个估价不超过0.15。

网友:
假币太多了

网友:
不能学习,只能了解

网友:
模具生产,成本取决于产品数量,钢钉不还是得生产了按吨卖的吗?

网友(2014-05-15):
社区里的大侠可以说说这硬币是怎么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