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材一次多张抓取的方案请教,附机械手图纸的图片参考

楼主(2013-03-03):
客户要求将一垛每张0.5mm的板材进行分开,每垛要求分开的数量可以设定,比如原来的一垛是500张,现在要求分离出来150张,并放置到预先放好的木板上方便叉车运走.
我的设想是利用往复式机械手,上设电磁铁,每次可以磁吸多张,这样可以加快分离效率,但电磁铁我并没有用过,不知道这个方法是否可行,或版友有其他更优的方案可行.特请教.

下图是我做的一个机械手,但使用吸盘,每次只可抓取一张板材.请问除了电磁铁,还有别的方法可以一次性多张板材抓取嘛?

网友:
参考下印刷铁皮的设备,比如做铁包装盒的:)
网络搜下有不少视频,主要看其飞达机构和收料机构

网友A:
不知抓取的是什么材料,如果是铝、不锈钢等,抓取的效果可能达不到要求。其次,抓取多少张过去有没有确定的数量?如果有,那么磁铁每次吸取多少张,是不是有点难以控制?最后,磁铁抓取的时候,“最下层的那张”会不会因为吸力不够,而在抓头有加速的时候滑动或滑落?那样就不好控制了。最好是用吸盘一张一张的抓,如下图。如果速度赶不上,可以考虑手抓夹取的方式。

多吸盘抓板

多吸盘抓板

网友:
最好增加一个过渡仓,每50张高度推出进行分垛,然后用抱夹直接抱取,这样效率较高。

楼主(2013-04-22):
引用 网友A:
不知抓取的是什么材料,如果是铝、不锈钢等,抓取的效果可能达不到要求。其次,抓取多少张过去有没有确定的 ...

能提供一下视频地址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