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链条是哪个厂家的,修设备急需啊!

楼主(2013-03-03):
*如题,这个是双排链,节距6.35,套筒直径3.3,没滚子,排距是6.6,和标准的04C不同,恳请赐教。

网友:
我们这边有个华凯链条厂挺大的,应该有

楼主:
图片,不知道刚才为什么没传上去。

网友(点评):
一个是链接图片,一个是上传图片,竟然说“不知道刚才为什么没传上去。”。。。这有些扯了吧!

网友(点评):
这个还真是不懂,还请见谅,嘴下留德,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不知道刚才为什么没传上去。

双排链,有的是;
有些厂的编号是 04C-2;也有是用ANSI  25-1

排距标准的是6.4,  6.6的木有看过,是标错、量错或是非标的?
链条是标准件来着,排距6.6应该是有问题的。

如果能达到参数要求,有必要去纠结是哪个厂的产品吗?

网友(点评):
您教导的是,必当谨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