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10可写入B轴原点吗?(有什么办法能写入B轴原点吗?)

楼主(2013-03-03):
FANUC系统。
几种件号的夹具之间略有差异,造成工件装夹时角度略有差异,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节。现在的措施是在加工程序中强行修正,如正常应该是B90.0,现在用B89.5。因加工内容较多,需在程序中修改几十处,很是麻烦,还容易出错。由于以后可能还会遇到相似的问题,想请教,有没有像设定工件坐标系原点一样的办法设置(
工件坐标系)B轴原点。

网友:
B轴原点是机床厂家设定的,不可以修改用G10可以写入但会让机床的某些动作不能用如换工作台或换刀,
你的问题实际是工作台角度的问题,跟原点没有关系,可以直接在程序中给定或在P0坐标系中B中给定也可用宏变量改变。但不每台机床都可以给定任意数值的,如果机床工作台是数控工作台它的角度单位可以是千分们,如果是机械工作台(如凸轮结构)它的单位有可只能是整数位,最多也就是十分位,这取决于机床工作台的设计精度,
用G10的格式和输入坐标的格式一样:G10L2P_B_,P 后面可以给0-6B就是你想给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