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做出来的零件颜色怎么变?

楼主(2013-03-03):
solidworks做出来的零件颜色怎么变?

网友:
08版之后直接点零件表面,会弹出上下文工具栏,对那个叫上下文工具栏,然后点小彩球图标,就会弹出属性管理器,选择相应参数即可。

网友:
菜单里面选 编辑 外观 外观
其他位置也能找到“外观”

网友:
直接右键零件表面,点击颜色就可以随意编辑了。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版本,我现在用的2010版本,比较方便,右键-外观图标即可更改。

网友A:
这只是表面的,有没有详细的,更深入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表面的,有没有详细的,更深入的资料。

不知道你想更深入学习什么呢?是不是SW自带的渲染插件PHOTOworks呢?

网友:
2012版的,选中零件邮件-外观-选颜色就可以。

网友(2013-04-17):
有个渲染的功能啊,找下就可以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