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钉选用,几个疑问

楼主(2013-03-03):
       平常拉钉的选择都是根据机床和刀柄的标准来合理选用,另外还涉及到刀具是否带内冷孔来选择带内冷孔或不带内冷孔的拉钉。在此有些疑问:(1)大家平时是根据机床还是刀具来选用带内冷孔的拉钉?比如,机床带有内冷功能,则不管刀具是否为内冷,全部规定用带内冷孔的拉钉。还是,内冷刀具选用带内冷孔的拉钉,外冷刀具选用不带内冷孔的拉钉?(2)同一标准系列的内冷拉钉和非内冷拉钉的混用,对机床主轴是否有影响?(3)如附图所示两种内冷拉钉,一种带O型圈,一种不带。选用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内冷的机床辅具及刀具制造成本较高,这要看机床的使用场合,汽车行业大批量生产,使用较多,一般机械加工行业单件小批量产,刀具成本要考虑。使用较少。带内冷的拉钉可以通用。

网友B:
1,无论刀具是否有内冷,你选择带内冷的拉丁都不会有问题吧;
2,混用不会对主轴有什么影响,但是,无论刀具是否有内冷,刀柄都需要装上内冷管(HSK刀柄),防止冷却液进入机床主轴;当然了,程序当中对于没有内冷的刀具,最好是关闭冷却液;
3,大量使用的拉丁都没有O形环,无所谓吧。

网友(点评):
有压力释放口,不会从没有密封圈的位置流出的,除非压力释放口被堵塞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无论刀具是否有内冷,你选择带内冷的拉丁都不会有问题吧;
2,混用不会对主轴有什么影响,但是,无论刀 ...

1.这个也可以这么做,但是考虑成本和使用。
2.最主要想确认这一点,对主轴没影响就OK。
3.鬼子的床子指定要带O型圈的拉钉,况且这种拉钉端面要求磨平的~所以有点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