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管件冲压破裂问题

楼主(2013-03-03):
管子材料:Q195
外径:14mm,壁厚1.5
数量:2万件以上
成型如图。问题:成型后容易破裂。
临时措施,火焰加热后成型。
缺点,生产效率低,加热后冲压对成型模具的硬度可能会有影响。
是否有别的更好的办法,请大家给些建议。

网友:
材质不好

网友:
      请问楼主,是管件弯曲成型吧?

网友:
材质问题

网友:
貌似这种弯管时内部需要加沙,现在看明显变形过大

网友:
是成形模具有问题。

网友:
这是模具设计有问题,虽然退火可以克服这类缺陷的发生,但管子折弯处的压塌现象还是没有保证的。

楼主:
后面仔细想想也觉得是模具的问题

网友:
加大弯曲半径

网友(2013-05-18):
材质的问题。建议使用弯管机

网友(2014-07-22):
换成抽芯弯曲看咋样?铜管弯曲都是抽芯弯弯的
还有,请教你下,管口鼓肚咋搞出来的?

网友:
我遇到类似的问题。
采用换ST12或SPCC材料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