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计可伸缩导正销

楼主(2013-03-03):
求方案
冲压模具上怎样设计可伸缩导正销,哪位大侠解答一下!

网友A:
楼主能说详细一点吗?是连续模的导正钉还是什么?是什么类型的模具上面的导正销,目前有什么问题或者为了避免什么才需要设计成可伸缩结构?

网友(2023-07-10):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说详细一点吗?是连续模的导正钉还是什么?是什么类型的模具上面的导正销,目前有什么问题或者为了避 ...

LZ想说的是浮升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