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锈钢弹簧加工问题

楼主(2013-03-03):
我想买块不锈钢板0.3--0.5MM厚激光切割成弹簧片用 是否可行 如何做 ? 今天在市场找了半天 不知用什么型号 我手里有一片弹簧市场检测是304 可市场里的304 都非常软 这是怎么回事请高人指点 谢谢啊!!

网友A:
按东北话讲——(夜)处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东北话讲——(夜)处理呀!

呵呵,山东话也叫夜处理

网友:
你的想法是不行的,304不锈钢是不能通过热处理改变硬度,应该选用专门做弹簧用的不锈钢,我这里没有设计手册,请你自己查一下,加工以后是要热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