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中请问发条拧紧或松的动画怎么做

楼主(2013-03-03):
弹簧的动画只要改变螺距的参数即可,但是发条的拧紧的过程中还要转,所以就没有什么头绪了,所以想问一下大体思路是怎么样,各位大虾帮帮忙啊

网友A(2013-04-02):
是 表达视图吗  如果是 要分2部做的  直线 +旋转 放到一起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 表达视图吗  如果是 要分2部做的  直线 +旋转 放到一起就是了

不是表达视图,就是发条拧紧这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