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阵列避免阵列源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3-03-03):
装配体重阵列零部件时,经常把源文件也阵列了,也就是在源文件位置重复出现了源文件,造成明细表的数量不对。比如一个零件在个位置均有,阵列数填4,但会在源文件位置重复出现了一个零件,总共有5个了,各位有何高招避免此问题?

谢谢指教

网友:
没遇到过,刚刚试了一下,没这样的情况,有这样情况的请讲下怎么弄?

楼主:
我的是SW 2013 sp0,我的办法是把阵列中重复的部分删掉,或现则跳过此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