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中5in/0.1s,10in/0.1S是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3-03-03):
空气开关中5in/0.1s,10in/0.1S是代表什么意思?

10In、5In这是断路器短路保护动作值的表示方法。假设一个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为100A,5In就是表示这个断路器的短路保护值为500A,根据国标有正负20%的误差,当电路中电流小于等于400A,断路器必须保证不动作,当电流大于等于600A时,断路器必须动作。 (特指短路保护,小于400A时只要过载达到一定时间,热保护也会使断路器动作的)D型C型是微型断路器短路保护动作值的表示方法。 C型 5-10倍 一般用于普通配电。 D型 10-14倍,用于起动电流较大(如电机)的电器。

网友(2013-04-17):
空气开关中5in/0.1s:表示当流过5倍额定电流时,脱扣时间为0.1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