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有虚拟装配体功能吗

楼主(2013-03-03):
有的三维软件有这个功能,可以把一些零件组合成虚拟的装配体,便于重复装配,但这些零件在明细表里是以零件的形式列出来的,不是以部件的方式列出来来的。正常的装配体还是以部件的方式在明细表里体现。
SW能实现这个功能吗?

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应该可以吧,这个好像没有很特别啊

网友A:
看帮助文件,帮助文件里的写的没必要在这问,索引功能可以直接找到你需要的。顺便说一句,使用SW前内心认定SW是强大的,自然就会去看帮助文件,成天相信谣言的,才会在这傻问。

网友:
找了一下,没发现这个功能。
看楼下朋友的吧。

网友:
你这个完全可以通过SW的子装配体功能来实现。
例如,我新建三个零件,把其中2个做成一个装配体。命名装配体1

然后再新建一个装配体2,插入第三个零件和装配体1,

这样明细表里面导出就是按装配体1、装配体2,导出的。

如果后期想明细表里面添加1、2分别列出,可以解散子装配体1,这样明细表就会变成三个零件了,灵活运用。

楼主:
谢谢,我是这样做的,但这样比较麻烦,解散后有时还要补充配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帮助文件,帮助文件里的写的没必要在这问,索引功能可以直接找到你需要的。顺便说一句,使用SW前内心认定 ...

其实我一直认为SW是最适合做机械设备开发设计、出图的,但别的软件个别的功能也确实不错,但整体上没有哪个软件能比得上S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