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普道数控车床上!(普通电机)实现钻孔!,攻丝

楼主(2013-03-04):
在数控车床上实现 钻孔 ,铰孔 ,攻丝的方法?
急!求求大神给予帮助,QQ丨:334264997电话:15852952990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楼主:
不用尾架钻孔,攻丝用程序来控制,听人家说可以用夹具来加工,就是不知如何具体来实施o请教各位大神们指点

网友:
自己做个弹性攻丝夹具。即可以实现。

网友:
数控车床,精度高,铰孔基本可以省略;攻丝效率远不如车丝

网友(点评):
要求高的小孔还是铰的好!通孔小螺纹攻丝的效率与成本都优于车丝。

网友(点评):
不错,镗小孔深孔效率太低,还是绞孔好,铰孔表面粗超度好于镗孔的。铰孔可达到Ra0.8,镗孔不行。关于攻丝有刚性攻丝循环,广数不行,会断丝锥。

网友:
攻丝用程序就可以编制,G32 X(U)__ Z(W)__ F__需要提前做一个夹具,钻孔更简单,做好了夹具之后对好了坐标,直接G0X0Z1 GO1+长度就行了 铰孔也一样,只要做好了夹具 这三样很简单,具体夹具不会做的话,可以私M我QQ 490108099

网友:
用螺纹刀车丝  很好用 我自己试过很好用的

网友(2013-04-16):
卡具很好做  我想问的是普通电机可以攻丝吗?

网友:
最好不要在旋转刀架上用夹具装Φ10及以上的麻花钻钻孔,用的多了会影响精度的

网友:
铰孔时铰刀最好是浮动的,不然孔的精度不容易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