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大懂双向折弯机,求助!求资料!毕业设计急用!万分感谢!

楼主(2013-03-04):
老师给我的毕业设计题目是《双向折弯机的部件设计》
我真的是查不到什么资料了
我对折弯机这一块是一窍不通,从来没有接触过,更不知道什么是双向折弯机
我百度双向折弯机结果一点介绍都没有,上中国知网也什么都没查到,更别说什么双向折弯机的部件设计了
这几天我也看了不少折弯机的资料和视频知道那大概是个什么东西了,但是真心不知道什么是双向折弯机
希望懂的朋友可以给我介绍一下,若是能够提供些资料就更是感激万分了!
急用,下周就要开题了!

网友:
没听过,我钣金厂里也干过,确实没有看到过。

网友A:
大多双向折弯机加工的对象是钢筋、圆管、扁铁类;动力大多采用液压式(也有气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双向折弯机加工的对象是钢筋、圆管、扁铁类;动力大多采用液压式(也有气动的)

那么它为什么叫双向折弯机呢?和一般的折弯机有什么不同呢?能否一个一台双向折弯机的品牌和型号,谢谢。

网友A:
  管、线材的折弯机一般是一个工作点,原料绕着中心轴做旋转动作;而双向折弯是有两个折弯工作点,但方向不是向对的,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整,工作原理与单点的不同(类似冲压工艺)。在普遍的板材折弯机中,只是上模作上下工作、下模是固定的。如果是双向的,那么下模也可以向上工作;但方向是相对的。电阻焊机(此机型网上可以找到,比如宁波的新州焊机)中,双向也是上下电极都有动作的(大部分型号的龙门排焊都是如此,可以参照)。大多是根据需求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线材的折弯机一般是一个工作点,原料绕着中心轴做旋转动作;而双向折弯是有两个折弯工作点,但方向不 ...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