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面受力分析——好像很简单

楼主(2013-03-04):
各位前辈,斜面受力好像是简单的高中物理课程,有兴趣分析一下下图
斜铁倒放在墙壁上,水平力F1作用其上,
我的分析如图,将F1分解为F压和F摩擦,F压为正压在斜铁上,再将F压分解为F平和垂直向上的黄色分力,而F摩擦也快分解为垂直向下的黄色分力,这两个力刚好抵消,那么F1的作用下,斜铁没有向上运动的趋势了。
这样分析对吗?求指教

F1的作用,抵消了的不算,就剩下F平=F1*cosα*sinα,F摩擦的水平分力=F1*sinα*cosα

网友A:
你的“F平=F1*cosα*sinα,F摩擦的水平分力=F1*sinα*cosα”错了,两水平力的合力最后为F1(sina*sina+cosa*cosa)=F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F平=F1*cosα*sinα,F摩擦的水平分力=F1*sinα*cosα”错了,两水平力的合力最后为F1(sina*sina+co ...

不好意思,的确是这样,我错了

楼主:
这么快就没有编辑了。
这个分析是轮胎模具合模力分析用的,见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extra=#pid2298777

网友B:
不知道你分解这面多干什么? G=μF1   能否完破

网友(点评):
我靠,完破

网友C:
你要对斜铁受力分析的话,F1不用分解啊,是摩擦力同重力平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对斜铁受力分析的话,F1不用分解啊,是摩擦力同重力平衡啊

我是想分析一下,在夹角一定(譬如30°),需要多大的F1,斜铁会向上运动,假设重量已知,摩擦系数已知,需要计算的公式

网友(点评):
跟角度没啥关系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分析一下,在夹角一定(譬如30°),需要多大的F1,斜铁会向上运动,假设重量已知,摩擦系数已知, ...

你觉得F1可能产生向上得分力麽?就算象你图中分的F压和F摩擦 他们再分解竖直方向得力还是抵消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觉得F1可能产生向上得分力麽?就算象你图中分的F压和F摩擦 他们再分解竖直方向得力还是抵消勒啊

假如把斜铁转90°,变成平放在水平面上,将F1的作用用在斜面上的一重物,这种情况下分析斜面的受力,那么重物是否会滑下,就跟斜面的角度有关了。
如果重物被挡住,而水平面是光滑面,没有摩擦,那么斜铁是否会发生滑动?
这样看,好像上面分析的抵消,没有道理的样子。
有些迷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分解这面多干什么? G=μF1   能否完破

假如把斜铁转90°,变成平放在水平面上,将F1的作用用在斜面上的一重物,这种情况下分析斜面的受力,那么重物是否会滑下,就跟斜面的角度有关了。
如果重物被挡住,而水平面是光滑面,没有摩擦,那么斜铁是否会发生滑动?
这样看,好像上面分析的抵消,没有道理的样子。
有些迷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如把斜铁转90°,变成平放在水平面上,将F1的作用用在斜面上的一重物,这种情况下分析斜面的受力,那么 ...

看不懂你说什么  画图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你说什么  画图好了,

将斜铁放平,在作用力F1之下,斜铁如何运动?分析力的作用

网友(点评):
受力分析错了。要搞清铁块总共受到几个力就一目了然了。还有你对摩擦力的理解不对,方向应该是水平的。

网友(点评):
另外,这里的受力情况不产生摩擦力。

网友:
挺有意思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将斜铁放平,在作用力F1之下,斜铁如何运动?分析力的作用

亲,你初中物理怎么学的啊?这东西不会动的啊。受力就竖直方向的重力+F1等于反作用力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你初中物理怎么学的啊?这东西不会动的啊。受力就竖直方向的重力+F1等于反作用力F

呵呵,初中物理忘的差不多了,
但是我知道,角度大于自锁角后,斜铁会滑动。
或者说,如果底面是光滑面,怎移动

网友(2019-06-09):
哈哈哈 ,楼主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应该是力分解的不对,但一直想的不彻底,上面的一些人也是真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