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要高产量的 多小孔加工方式

楼主(2013-03-04):
6061 铝板  厚0.4mm 长45mm宽7.5mm 开直径0.4mm的圆孔 6排每排64个,圆中心距0.9mm
如何加工最快?请教高手 , 重要是产量?
一天一台机最少要生产2~3000个左右

楼主:
上面写错了每排46个 一个部件276个孔
要求部件每天生产上万件故产量重要,加工成本当然也要考虑

网友:
你还是找做筛板的吧!

网友:
产量啊。。。楼主我用电子束一秒钟能打一万个孔,算上辅助时间,你这个板子我估计平均下来2秒能打好一件,一台设备6小时就够1万件了,你最大产量是多少?
要设备或者外加工都可以。

网友(点评):
用电子束一秒钟能打一万个孔。不能理解这个速度概念,有材质、孔径、位置等的限制不?

网友(点评):
额。。兄弟,薄板可以,厚了不行,材质,孔径要求不大,一般用电子束来钻孔的,肯定是太小,普通办法不行。这个速度是因为工件不动,位置全靠电子束以10K的频率来不停地跳跃,靠机械移动不现实,但用电就很简单了。

网友(点评):
理解了,感谢道长。

网友(点评):
我还有一个问题,这玩意贵吗?

网友:
整体模具应该可以的,我目前做的零件上有1200个直径3的空,材料为1.2冷板。用的设备是数冲。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激光切割行不?

网友:
铝板不适合激光切割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冲

楼主:
可考虑冲的, 冲模有那家开的好?可行? 请介绍下  时间不多了

网友(点评):
宁波的孙老板,13806631660,全自动冲,开模加工都有,

网友(2013-04-05):
要产量可以考虑数控冲。

网友(2021-11-19):
谢谢了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