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选配合适电机和减速器

楼主(2013-03-04):
电动机连减速器,减速器连一重物,连重物的杆为20cm。重物重100kg,减速器带动重物以每分钟3次的转速转动,重物做6次上下运动每次距离10cm。求电动机转速  和配什么样的减速器,求解,各位大神们!!!

网友:
这是个活塞连杆机构么?单凭这几个数据不大好判断把,应该把具体的工作状况给出,请高手解答吧

网友:
减速机的输出转速为3rpm,普通电机的转速为1400转左右,因此这个减速机的速比为467,速比蛮大的。用一台3级行星减速机应该可以达到这个速比。
还需要根据机构的情况,计算出所需的扭矩。
这样电机的大小就可以选择了,减速机就可以设计了。

网友:
电机可以先选1500r的,4级电机,这样传动比可以计算出来,再根据你的负载计算出扭矩,接着算出电机功率,注意在此功率基础上根据工况选择一定的安全系数,不知道你的负载降落和升起的过程是恒速的吗,如果要变速须加变频器,也就是你的电机也要是变频电机,(当然伺服电机+驱动器也是可以的!适用于位置精度要求较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