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渗碳后工件直径会不会变大?各位高人

楼主(2013-03-04):
工件渗碳后直径会不会变大?请高手赐教。

网友:
看渗碳厚度了,理论是要增大的,我实际测量过,增加尺寸很小,

网友:
http://file.lw23.com/8/86/86c/86ca5454-13eb-4930-aa8b-91ce57413c1f.pdf

网友:
会的!微量。

网友:
就是渗碳层的厚度

网友:
还要留余量加工磨削不是,,所以应该是要增大的吧

网友:
会增大的,以前我在模具厂的零件部呆过

每天都一大堆导套导柱要渗碳

一般都会多了加工余量

网友:
是轴类零件还是环?

网友:
新人看回复学习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