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机床的振动幅度,速度,加速度一般是多少?

楼主(2013-03-04):
我是大四大学生,现在要做毕业设计,题目是精密机床的半主动减振系统的研究,现在要买传感器,但是需要知道机床的振动位移,速度、加速度来决定要选哪一种传感器?因为不是机械专业的,所以对机床不了解,希望各位前辈帮帮忙?

网友A:
不明白怎么非机械专业的做这个题目?不懂机床是做不了这个的,根本就算不出来,

简单说,精密机床在世界上是没有标准的,你说的这些数值也没有标准,是按需求订货的,比如你买‘辛辛那提系’的,是一个方式,而德国、小鼻子有他们自己的方式,

到一个水平以后,就列在‘禁运手册’上了,就买不到了,你说的那些传感器也没有商品了,好多年前论坛就谈论过这个内容,

你不懂这些计算,也没有传感器可以卖给你,你怎么玩呢,想听听你说下面的内容,挺有趣的,

网友:
该题目太大太深,让你们学校最牛X的老师也未必能整出来。你一个学生,你们老师在给你设题目的时候就不能脚踏实地一点?误人子弟。

网友:
半主动减振系统
需要加速度传感器+数据采集仪或是振动分析仪,这几个东东选阳春型的就要花你几万大洋咯。
数据采集部分国内生产便宜的也接近到1万,
再加上减振系统,。。。

好多银子耶

网友B:
小弟在这个方面曾经业余玩着做过一点点,最终卡在高速的数据处理和通信上面(FFT、USB),也一直拖着没多少空闲玩下去了,功力还是欠。

高速的采集位移变化就可以顺路得到速度、加速度。
传感器采用的是微型的LVDT传感器,MEAS的MHR系列,位移在±1.5mm,需要订货,大约1kRMB/只,周期是两个月
频响低的状态下精度可以做到很高,±1μm,分辨率更高。
磨人的地方主要集中在高速二字:LVDT的高速信号调理、高速的模数转换、数据处理。

作为毕业设计的话工作量有点过大了吧~~

网友(点评):
大侠用DSP?

网友(点评):
不,没那个精力和水准用DSP,俺是ARM裸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在这个方面曾经业余玩着做过一点点,最终卡在高速的数据处理和通信上面(FFT、USB),也一直拖着没多少 ...

谢谢,我主要负责的是测控系统部分的,不用全部都做,现在就是传感器选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怎么非机械专业的做这个题目?不懂机床是做不了这个的,根本就算不出来,

简单说,精密机床在世界 ...

我的专业是测控技术与仪器,然后主要负责的就是测控系统部分的,设备什么的学校都有,也不需要买,但是,老师的意思就是要我查资料确定机床振动时候的一些数据,然后找传感器,然后再把测控系统的电路图画出来,但是,我现在就是这些数据都没有,也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我是大四大学生,现在要做毕业设计,题目是精密机床的半主动减振系统的研究,[color=Red]现在要买传感器 [/color],但是需要知道机床的振动位移,速度、加速度来决定要选哪一种传感器?因为不是机械专业的,所以对机床不了解,希望各位前辈帮帮忙?

我的专业是测控技术与仪器,然后主要负责的就是测控系统部分的,[color=Blue]设备什么的学校都有,也不需要买[/color],但是,老师的意思就是要我查资料确定机床振动时候的一些数据,然后找传感器,然后再把测控系统的电路图画出来,但是,我现在就是这些数据都没有,也不知道怎么弄了,

具体是要买或是不买传感器? --- 应该是不需要吧。
连问个问题都抓不到核心,或是还木有搞清楚老师交代的事项便自己想当然尔。
这样的做事态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主要负责的是测控系统部分的,不用全部都做,现在就是传感器选不好。

俺之前做的时候查过集成加速度传感器、差动变压器传感器、压电传感器,最终选的差动变压器传感器。
你得知道频率、加速度、位移的范围。

个人观点 ,选一个高频响的位移传感器就可以,速度加速度就都可以得到。

网友(2014-08-07):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