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座轴承受力问题

楼主(2013-03-04):
一根轴长2.5M,重150KG,两端用带座轴承固定,工作的时候有6条皮带带着轴旋转,请教下用UCP209的带座轴承可以吗?轴承内径45MM,轴承会不会太小了?有没有什么计算方式啊, J" P/ b, T6 k2 B& e

网友:
轴承的寿命校核,根据两端支承梁进行受力分析,算出径向力在校核寿命

网友:
最近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我是懒人,请大侠解决吧!

网友:
给你一个日本品牌的参数吧,你参考一下

网友:
参考一下吧,有问题加QQ382353099

网友(2013-09-08):
本人也被这个问题困扰过,后来咨询过生产厂家,大概就是算出径向,再较核它的使用寿命,较核过程可以用<机械设计手册>软件完成!

网友:
先看看轴承的静载荷和动载荷满足设计要求不?你这个结构的话应该轴向力比较小,所以可以不考虑轴向力,只考虑径向载荷和转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