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皮带轮的表面是怎么了?

楼主(2013-03-04):
麻烦各位高人看下这个皮带轮的表面是怎么了?会影响使用吗?整个表面都是这样的,像是小点的砂眼。另外,还想请叫下未注尺寸公差的A、B级标准时什么标准?谢谢!

网友:
生铁就那样,内孔没有气孔就行,皮带轮的O型皮带轮 、A型皮带轮、B型皮带轮、C型皮带轮、D型皮带轮、E       未注形位公差的级别分为:A, B ,C级。查未注形位公差表,他能告诉你公差值。但注意:未注形状公差是一个表,未注位置公差又是一个表。

网友:
2楼好像不是这样的吧这应该是由于材质问题或浇筑的温度控制不好产生的缩松

楼主:
谢谢两位的帮助,不知会不会影响质量和使用呢l

网友:
做个金相分析,做个化学分析看下成分,感觉是石墨粗大

网友:
感觉不行再买个,心理安慰好了就行~

网友:
铁质疏松!!!

网友(2013-04-29):
铸造质量不好,需要改进材质配方

网友(2014-04-21):
材质疏松,石墨粗大,抗拉强度低,碳硅当量高。不合格品。

网友:
没事的,不是精密机械部件,我厂里比这个烂的都在用。

网友(2014-06-30):
材质疏松,配料不合理

网友:
碳当量是否高了?

网友(2014-08-14):
可以用,只是三角皮带寿命短些。多换几次就是

网友(2014-09-19):
楼主专业做皮带轮的吗,我需要供应商。408623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