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箱齿轮传动变成这副德性了,分析,分析

楼主(2013-03-04):
情况说明,该主轴箱为日本产127镗床,主轴箱内左侧齿轮已严重损坏。现在发现的问题是,各齿轮和轴的花键副连接均存在间隙,间隙有大有小。右侧齿轮存在问题是,齿轮轴向定位不准,即齿轮轴向定位套和齿轮之间存在间隙,大概2mm。且右侧齿轮有两个齿轮发生打齿现象,其中一个齿轮被打掉一个整齿,另一齿轮被打掉半个齿。ps,左侧齿轮为低速端,右侧齿轮为高速端。

网友:
偏载?
弯曲?
摆差大

网友A:
用手一摸,手上有灰色的(银色)粉末,有的还有点油!是不是呀!

网友B:
日本产的床子也玩成这样了?估计年纪不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一摸,手上有灰色的(银色)粉末,有的还有点油!是不是呀!

不用摸的,看第二张图片就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本产的床子也玩成这样了?估计年纪不小了吧?

确实,老床子了

网友:
看了半天不知道你要问什么?

网友:
1操作不经心,(野蛮).2保养不到位,啥时候没有润滑都不知道!(油路肯定堵塞了,温度不低吧?)

网友:
......我啥也不想说了

网友:
润滑不到位或年限太久表面淬火层被磨损后的结局

网友:
使用不当,重新加工齿轮更换。

网友C:
晕,和我们单位的设备一样。楼主,是不是机床导轨还很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和我们单位的设备一样。楼主,是不是机床导轨还很新呀。

导轨一般吧,毕竟是老设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摸的,看第二张图片就能看出来。

惭愧!

网友:
没有做好保养

网友:
这个,楼主你想卖了吗?

网友:
不懂,不知道保养做得咋样了,肯定跟机子使用久有关关

网友:
老床子了

网友:
可叹!维修保养

网友(2021-07-06):
齿轮啮合不到位是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