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加工工艺求助

楼主(2013-03-04):
60的直径  铣四个方缺如图   十多个毫米的切削余量  用什么设备 用什么工艺效率最高

网友:
没标完吧?

楼主:
形状大概如此 主要寻求思维上的新的加工方法

网友:
除了定制刀具 我想不到什么好办法

网友:
看不出经度要求
精密铸造

网友:
如果在铣床上加工的话建议考虑卧式铣床,如果是炮塔式铣床的话最快的方法是先用粗皮铣刀开粗,然后用钨钢刀见光。

网友:
用线切割

网友:
卧铣和立铣加工是一样的,用棒铣刀加工。

网友:
如果量大可以用专用机,搞个双头的

网友:
不考虑专机的话,基本就是考核谁家的铣刀金属去除率最高。用40的盘刀比40的立铣刀要好。

网友(点评):
绝对用刀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