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零件装配在一起,求装配后的平行度

楼主(2013-03-05):
有一个装配体,由3个零件装配而成,最大零件尺寸400mm,另两个小的100mm。如果按IT 7,单个零件最大平行度分别为0.1和0.04。那么装配在一起之后,整体平行度是否就是0.1+0.04+0.04=0.18?

网友:
前排 不知道  看楼下

网友:
来看答案的。。。。学习

网友:
这样算应该是不对的,如果是装配的话图上应该标出装配公差,零件的公差累计也不会这么巧全部是正公差而且是上限,有时候可能一正一负抵消了。一般要求高的都会要求装配后再加工一下。

网友:
装配图上面应该会有技术要求的。

网友:
IT7的公差等级比较高了呀,把零件装配完成之后,可以通过测量是否达到装配要求。这种计算累计误差的方法,只能大概估摸实际情况。

网友:
应该不是相加,是取最大的公差

网友:
你这是取最大的数简单相加
实际做出来的效果就不一定。

如4楼r大侠的解释

网友(2016-11-15):
看装配的方向。不能简单的相加。

网友:
期待装配大神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