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腔加满油后,漏油!考虑密封方式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解释原因?

楼主(2013-03-05):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油腔内加满油,在做旋转运动时,油从密封口漏出来!(密封方式是锥形螺纹,伴有密封胶水)
不知道是不是油加的太满了,还是有什么热涨冷缩的物理原理?请大虾们帮帮我!书上的原理我不怎么记得了!
附件有详细图!

网友:
确定油是从密封口漏出来?

网友:
大家的积分来之不易。

网友:
油腔内蹩压,既然加油一定是为了润滑,润滑还要接触面密封无理呀!

楼主:
对不起啊,第一次求助,想把图贴出来的,不会!是旋转零件,用油封密封的,我简化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