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解决环氧树脂击穿的办法

楼主(2013-03-05):
最近一直在忙一个项目,里面用到环氧树脂灌封料,将使用TPU做高压绝缘的电缆隔离开来,。

如图中所示,外壳材料使用PBT,灌封料使用环氧树脂,高压电缆的绝缘是弹性体TPU;

现在问题是做电极与铜件间的耐压试验时,问题沿着高压电缆绝缘的外表面击穿。

大家有没有对此有没有解决办法。

楼主:
有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吗??

网友A:
几个办法,

一个是改用交联材料,有高等级的交联,

再一个是加云母层,后者工艺不好控制,不太稳定,

网友(点评):
您是意思是说:1、电缆绝缘使用交联材料;二、增加云母层,也是在电缆绝缘中增加吗? 由于电缆线是运动电缆所以必须柔软,交联材料的绝缘,比如XLPVC或者XLPE都的相对较硬,无法使用。 我觉得工艺方面有点问题....

网友(点评):
高柔性的电缆,你就别费劲了,直接用德国电缆,可以定做,寿命好,普通的就改交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办法,

一个是改用交联材料,有高等级的交联,

但无法抓住重点,以前灌后存在气泡,现在的产品已经没有气泡了,但照样击穿不误。

网友(点评):
你材料自身耐压等级不行,这个不是工艺可以解决的,一个是提高抗击穿,再一个是解决工艺问题,要两个都解决,

网友(点评):
您有理想的环氧树脂 厂家吗?可否推荐一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办法,

一个是改用交联材料,有高等级的交联,

您刚才提到了绝缘等级可能不够,向您汇报下:

1、电缆出厂时通过了同等级的耐压测试;
2、从厂商提供的规格书来看,15KV/MM,击穿的最短路径也至少60MM,理论值远大于耐压值;

网友B(2013-10-25):
怎么觉得从你的描述上看不是被击穿,而是爬电距离不够呢?楼主可有被击穿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觉得从你的描述上看不是被击穿,而是爬电距离不够呢?楼主可有被击穿的照片?

附张照片,麻烦看看有没有思路,呵呵!

网友B:
从第二、四张图片上看,电流是从表面爬过去的。耐压实验的电流很小啊,怎么把表面烧成那个样子?还有,外部包的四片怎么在图纸上没有,是什么东东?

我的疑问是,为什么不做一些伞裙来增加绝缘距离呢?为什么不采用冷收缩式直通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第二、四张图片上看,电流是从表面爬过去的。耐压实验的电流很小啊,怎么把表面烧成那个样子?还有,外部 ...

1、耐压试验在上缆所做的。
2、这个结构设计已经在XR标准中做出要求,无法使用栅类来增加爬电距离。

现在是沿着电缆绝缘皮与灌封树脂间的间隙打穿的,有没有在这上面想想办法,比如加工工艺类的解决办法。呵呵!!

这些可能比较偏了,不知道大侠了解否??

网友(点评):
加工工艺不太懂。对不起。

网友:
好象是电缆附件中的  中间接头?

网友(点评):
是的,这是给X光机球管供电的接头。

楼主(2016-09-19):
时过3年,再来更新下,

1、电缆绝缘材质更换为橡胶材质,与环氧树脂结合要好一些;
2、工艺有很大改变,比较高温固化,消除尖端,除泡;

目前状况良好,很多偏门应用需要时间和经验来解决,当然摸索的过程中,上级的支持离不开,比较增加设备等。

我是吃了设备的苦,只能在工艺上一步一步的摸索。

网友:
难得有头有尾的帖子

网友C:
电极焊接时用了啥焊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极焊接时用了啥焊剂?

问到点子上了,低温锡丝配专用助焊剂。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到点子上了,低温锡丝配专用助焊剂。

吃这碗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吃这碗饭啊

你是说我专门吃这碗饭吗?

NO,目前我已经退出这个项目了,太累,虽然有收获,但只针对这个项目,而且回报太伤心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我专门吃这碗饭吗?

NO,目前我已经退出这个项目了,太累,虽然有收获,但只针对这个项目,而且 ...

我是说吃这碗饭就得想到方方面面,任何一个小疏忽都会造成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吃这碗饭就得想到方方面面,任何一个小疏忽都会造成失败

如果懂,只要照顾到方方面面就差不多了,如果不是这个行业的人,那很多的坑等站迈。。

一路的收获就是知道了些不同的知识经验。。

网友:
所以要见识广,习惯从各种角度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