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牙套丝的问题

楼主(2013-03-05):
   请教下各位大侠,最近有客户询问我一个问题,他们买的板牙在使用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套完丝后螺纹外径变小,有的出现乱牙的情况,请问各位大侠,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什么?补充一下,客户是机用攻丝,板牙规格M2 M3  加工材料45号钢  设备是自动车床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有加工过程的图片吗?
  哪里的板牙?检测了吗?

网友(点评):
板牙是德国的 以前客户也是用的这个规格 出厂前都检测的 一直都不错 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出问题了

网友:
呵呵,为什么不滚压出来呢,M2-3 太小了,不便切削加工,滚压效率高,质量好。

网友(点评):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客户那边就要求用板牙弄

网友:
车床也可以用滚压器,立加也可以用。都舍得用德国的板牙了, 还在乎什么。
  滚压效率高的离谱。

网友(点评):
大侠 咱现在不说客户用什么 只是讨论下 为什么现在用板牙会出现这些问题 以后用什么 只能建议 我们做不了主啊

网友:
就是滚压的螺纹强度好效率高

网友(2013-05-02):
我会选滚压

网友:
我建议看看你的板牙的中心和主轴的回转中心差是不是同轴。

网友(点评):
好的 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