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0±0.5 mm 这个尺寸用盘尺测量可以吗?

楼主(2013-03-05):
12000±0.5  mm 这个尺寸用盘尺测量可以吗?

网友:
是什么东西啊,盘尺没那么准

网友:
有点困难吧

网友:
你的这个测量精度是0.5÷12000=误差是全量程的十万分之四,属于非常精确的范围,如果是钢材,那么气温每变化1℃,总长将变化0.144mm,,如果测量的基准不平,轴线不直,或是材料的刚度不足,就很难测准。测量这样的长度,要用激光测量,要有专用的测量支架。

楼主:
谢谢:yumin
谢谢诸位;
那有没有什么量具可以测量?

网友:
很困难,不知干什么用,一般能干这么精确的,实力多不错,是不是标注严格了?

网友:
0.5mm,米尺最小刻度是毫米,可以测量

楼主:
这么长,精度不好测

网友:
一般长度长的要精确的请用测长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