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AD字库

楼主(2013-03-05):
我用的是CAD2008版,但打开dwg文件时所有文字都会出现乱码,请问各位高人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我用的CAD里面就这么多字体,但不会乱码,你可以放进去试试。

网友B:
同求CAD字库。类似下图这样的,自己去画字库太麻烦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CAD里面就这么多字体,但不会乱码,你可以放进去试试。

你提供的字库我都有,但还是不行,还有其他办法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求CAD字库。类似下图这样的,自己去画字库太麻烦了。

谢谢!

这种字体的没用过,在网上找找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