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垫片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3-03-05):
具体的是用在M5的,我起名叫锥形垫,但是具体的官方叫法还真不知道,现在想买不好找,求助各位大侠,基础不牢啊,回家继续看基础去。。。

网友A:
有点像铆钉头...

网友B:
这是垫片吗

网友C:
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材料?

不锈钢的,像锥形那种,螺丝从上面穿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铆钉头...

不过真不是,是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垫片吗

具体从别的仪器上拆下来的,确实是垫片的作用,就是美观点。。。

网友:
没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D:
这种垫片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E:
这个是不是保护螺柱用的啊?图好像有点小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不是保护螺柱用的啊?图好像有点小问题啊!!

是,简单的也没量,直接画了一下,是保护螺柱的,但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网上不好买啊

网友:
没见过,坐听讲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垫片的作用是什么啊?

一是保护螺杆,二是比平垫更结实,三,我估计是比单独的平垫美观吧。。。

网友:
也没见过,我还以为是钻模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