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胶能把2块聚氨酯粘在一起?

楼主(2013-03-05):
如题,请问什么胶可行啊?  502可以么?

网友:
建议使用哥俩好,感觉比502要强不少。

网友:
环氧胶,铁都能粘牢

网友A:
最好用那种反应浇注型聚氨酯来粘,同种材料不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那种反应浇注型聚氨酯来粘,同种材料不会出问题。

市场上有卖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市场上有卖的么?

这个没有,方法就是生产聚氨酯板用的材料和工艺,最后浇注到两个板之间

网友:
康达牌AB胶

网友(2013-08-15):
由聚氨酯专用胶,你可在网上查一下。

网友(2013-09-24):
PL溶剂,,大部分的塑料都可以粘。

网友:
聚氨酯热熔胶

网友(2013-10-24):
楼上正解,ab胶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