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时,零件的尺寸可不可以 隐藏啊?

楼主(2013-03-05):
装配过程中,某个零件的尺寸相当多,弄配合关系的时候,影响视觉啊!怎么把它给隐藏了!

网友:
藏起来,话说不特意让它显示出来,它根本就看不到的,你是怎么操作的。

楼主:
零件隐藏后是没有了尺寸,我的意思是不隐藏零件,怎样让其尺寸不再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零件隐藏后是没有了尺寸,我的意思是不隐藏零件,怎样让其尺寸不再显示?

是这里的3D草图和尺寸吧。 最好发个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里的3D草图和尺寸吧。 最好发个图片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745443577/QQ/WinTemp/RichOle/2C6%25)0XAI[@OD$JR%25H$4NAI.jpg

就这个啊,,装配的时候,尺寸太多,怎么 把它 给隐藏了 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这个啊,,装配的时候,尺寸太多,怎么 把它 给隐藏了 啊?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745443577/QQ/WinTemp/RichOle/2C6%25)0XAI[@OD$JR%25H$4NAI.jpg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点击回复 然后添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回复 然后添加图片

就这样

网友B:
把视图里的注解关了就行,还有那些轴线,也可以关的,就是临时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视图里的注解关了就行,还有那些轴线,也可以关的,就是临时轴

 这里也可以。

网友(2013-05-31):
我装配的时候根本就不显示那些尺寸,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