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焊接高强度钢板是底焊为什么用强度低的焊丝?

楼主(2013-03-05):
工人们说是,塑性好,但我还是不懂其中的原理,上网也查不到,书中也没写,所以来问下各位大侠

楼主:
难道我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大家都不屑回答

网友:
焊缝的强度相对母材高,选择低强度焊丝使焊缝与母材强度相近,减少应力集中。另外焊丝的选择在需要根据母材材料来定,有时还要做弯曲,拉力等实验。

网友A:
焊接的强度不仅取决于焊丝的强度,因为一般焊丝强度都高于母材。
焊接过程中引入的热量造成热影响区内金相变化可能是薄弱点,另外焊接过程中引入的杂质也有可能降低强度。总之,焊丝的强度不如整体工艺过程重要。
俺是外行,帮你顶一下,等高人来说得更明白。

楼主:
各位大侠,焊接匹配性我知道,我说的是打底焊时用比等匹配低的焊丝,在往上焊接时就用高强度的,匹配的焊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的强度不仅取决于焊丝的强度,因为一般焊丝强度都高于母材。
焊接过程中引入的热量造成热影响区内金相 ...

举个例子,700mpa
的材料,多层多道焊时,底焊用50焊丝,然后在在用70焊丝焊接

网友:
费解啊  一般焊材强度要高于母材啊   求解

网友:
听了各位大神解释  理解了

网友(2013-04-05):
打底焊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强度要求,只是为了二道 三道焊接的方便

网友:
一般对焊缝强度要求不高的用低配,对焊缝强度要求高的用高配。

网友(2013-08-28):
堆焊,后续的焊缝会对前面焊缝有拉力。如果结构刚性大,不用低强度的焊丝焊接打底,直接用高强度焊丝焊接,有可能出现层状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