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片这种磨损正常么?

楼主(2013-03-05):
转速700,进给420,吃刀量2-3mm,不加冷却液(以上参数均由山高厂家给出)刀片型号XOMX180650R-M10  F40M,加工件为35CrMo,调质后硬度HB200-235,如果不正常,为什么?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开粗?还是精加工?这片片还是比较锋利的。

楼主:
算是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粗?还是精加工?这片片还是比较锋利的。

精加工

网友:
工作时间多久后的磨损?

网友:
看不到正面,只能看一个面,精加工肯定要撤下来了,粗加工这刀片也可以撤下来了,要是再坚持一下也可以。至于说这磨损正长不正常,得看你加工的是什么材料,加工了多少时间 ,如果很快就变这样了,肯定不正常了

网友:
多大的刀盘啊?50?加工寿命呢?多少时间了?从照片看,后刀面磨损程度已经达到更换的标准了。F40M好像是粗加工的PVD涂层材质,不知选型是否有问题。如果你要提高刀具寿命的话,试试选用耐磨性好一些的CVD涂层的刀片,这样效率还能比现在提高一些。

网友:
是否与直径有关,是否以线速度做参数更精确?

网友:
很多刀具样本上都有分析

网友:
楼主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刀具直径,换算成切削速度,刀片数量,牵涉每刃进给量,加工时间,牵涉刀具寿命,如果是时间长了,磨损后刀面是正常的。

网友B:
是不是山高的刀片?

网友:
这是刀片该换了~~~

网友:
磨损快一般把转速降低一些

网友C:
你这铣刀只有3个齿,估计直径是32-50之间吧,转速才700,线速度有点慢;
你每齿进给0.2,对粗糙度要求应该不高;
这刀片该换了。不知道你加工了多少件?

网友:
这个好像不仅仅是后刀面磨损的事了,好像刀盘也伤得较厉害了。看看材料是否回弹得厉害及调整切宽

楼主(2013-04-04):
引用 网友A:
开粗?还是精加工?这片片还是比较锋利的。

精加工   转速720,进给400  35CrMo   HB2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山高的刀片?

是,XOMX180650R-M10 F40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铣刀只有3个齿,估计直径是32-50之间吧,转速才700,线速度有点慢;
你每齿进给0.2,对粗糙度要求应该 ...

精加工   转速720,进给400  35CrMo   HB220  4齿,直径63   刀尖圆弧R3  刀片型号XOMX180650R-M10 F40M 加工时不加冷却液

网友D:
切削速度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削速度太高了

山高技术给的加工参数

网友:
kanl bantian haismei kanjian daopan zhijing

网友:
参数是参考的数据,可以根据实际应用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加工   转速720,进给400  35CrMo   HB220  4齿,直径63   刀尖圆弧R3  刀片型号XOMX180650R-M10 F40M  ...

图上的刀片加工了多少件,这是最关键的,你一直没说啊。

网友:
目测是BT50的刀柄,看这程度是开粗,咱北方 叫粗铣 呵呵,这种刀具后面磨损的情况,根据你的刀盘来说,肯定是为了保持刚性,把刀具设计的后刀面设计的比较结实,所以说这种不是很合理,不过呢,这种磨损的情况,是切削的材料把刀体磨损了,更换一下切削方向,或者是加切削液,会好点。

网友:
刚看到你的这种参数说明,这种涂层刀片,在实际加工中,必须加切削液。

网友(2013-05-09):
引用 楼主:
精加工   转速720,进给400  35CrMo   HB220

建议你测一下材料的硬度是否均匀,要是材料本身调质硬度不均匀刀片寿命不好是很正常的啊。

网友:
建议试用T350M材质

网友:
加工量还是没有说

网友:
  加工多少件了 后刀面磨损很厉害  刀盘损伤也很严重!

                        夹具  刀具的保养是个问题

网友:
我好像看到刀片崩刃了。。。

网友E:
这是精加工刀盘?粗铣刀盘吧。
你的工件硬,换八刃以上的刀盘,然后线速度降刀100米,大约400-500转试试。

网友(点评):
你认为刀片多的就是精加工刀盘??

网友:
刀片销售的也有菜鸟,只会套公式。

网友F(2013-09-13):
1,线速度过低
2:精加工,2-3mm吃刀量是否过大?
3:你的刀片材质是否选对?刀片是正后角还是负后角?
QQ466155158

网友:
      一切正常,没必要大惊小怪。看样子刀片磨损后就要更换避免搞坏小刀盘。虽然有时一个刀盘还没有两个刀粒值钱,但也是能减即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精加工刀盘?粗铣刀盘吧。
你的工件硬,换八刃以上的刀盘,然后线速度降刀100米,大约400-500转试试。

由于工件的特殊性,只能使这种刀盘,参数都是山高公司的服务人员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1,线速度过低
2:精加工,2-3mm吃刀量是否过大?
3:你的刀片材质是否选对?刀片是正后角还是负后角?

山高刀片XOMX180650R-M10   F40M,加工材料35CrMo,调质硬度HB200-----230

网友:
这个看上去并不像厚道面磨损啊,有可能是前刀面的崩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