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啮合齿轮泵的问题?

楼主(2013-03-05):
各位网友:我们单位的液压站的进口内啮合齿轮泵改为国产直齿共轭内啮合齿轮泵,在使用时,偶尔出现泵的轴承损坏的问题,更换完轴承后出现咯咯的声响,空载时声音不大正常,但是有载时就又正常了,什么原因?另外在更换轴承时偶尔发现一个问题,可不可以把齿圈和齿轮旋转180度,也就是说使用齿圈和齿轮的另一面可不可以,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请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网友:
维修就是试,可以试试。

网友:
可以试试看,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呢

网友:
齿圈换角度感觉效果不会好到哪里去。因为工作过程中齿圈也在不停旋转,还是那个配合。不过你还是i可以试试。
内齿泵中内齿受力比一般外齿轮泵的齿轮受力大,一般要采用挠性轴承座。估计你的轴承和轴承座的受力还是有问题的。
国内的泵都是抄过来的,能详细分析的人太少了,很多东西还没吃透呢

网友:
齿轮可以换,换过以后就相当于一个新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