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视频中的杯子怎么一次只掉一个的?

楼主(2013-03-05):
想问下视频刚开始部分,杯子是怎么一次只掉一个的?阻挡那块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那个伸出来的铁片可能里面厚一点?
或者下压了?
或者向斜下方伸出?

网友:
应该是铁片斜方伸出吧
看了这个视频,觉得这种饮料不能喝了
灌水的喷头上生料带都耷拉下来了……

网友:
另外请教下,这种设备叫什么名字?
自动封罐机?

网友:
感觉就是最普通的定量灌装设备,食品安全、制造成本、市场份额,唉!

网友A:
我想是这样的,每个杯子2侧有2层卡住杯口的台,分别挡着第一个和第二的杯口,推板往前的推时候,先卡住第二个,再松开第一个,后退时,先挡住第一个,再放开第二个,第二个就落到第一个挡台上,。。。。。。
挡第二个杯子的挡板厚度必须小于2个杯口的间隔距离

楼主,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是这样的,每个杯子2侧有2层卡住杯口的台,分别挡着第一个和第二的杯口,推板往前的推时候,先卡住第二 ...

我也这么感觉的,还特地画了3D图模拟。因为我也不是弄食品机械的,也不知道这个原理对不对。但看了好多视频,这样的机构应用的很多,想来是成熟产品,不知道有没有该行业的出来说说。

网友(点评):
很多行业都能用到这种原理,机构原理不属于任何行业,

网友:
这个东西吧,真心应该想那些实际经验丰富的老工人,用简单的方法实现最好,

网友:
我感觉也应该是推片是斜楔型的,前段薄,分开两个杯子口,后端厚,使杯子脱离。期待。

网友B:
这个是最简单的哪种,只用于杯子比较规距,分离比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最简单的哪种,只用于杯子比较规距,分离比较好的。

谢谢版主告知!

网友:
回复回复回复

网友C(2013-04-23):
杯子和杯盖是如何粘接的,是用胶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杯子和杯盖是如何粘接的,是用胶水吗?

那个是封杯机吧  热原理

网友(2016-04-20):
这个是杯装线,杯子是锥形的,两道平板直接插到缝里就下来了

网友(2016-06-12):
学习学习,不同行业涉及不同的结构。

网友(2018-09-05):
视频看不到

网友(2021-03-23):
学习这方面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