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该零件是什么问题导致平面度超差的?

楼主(2013-03-05):
俯视图,同时移动两个滑轨检查平面度发现为0.06MM。零件为底座,没安装导轨前检验平面度是0.01MM,去毛刺后安装上导轨检验平面度为0.06MM,请问这是为什么?
导轨为THK的,而底座的导轨安装面是用铣刀加工的,检验方法是同时移动两块滑块检验平面度

网友A:
说说导轨的螺钉是咋样去锁定先。

网友B:
安装底座不平,螺钉孔间距不完全对正等!

网友(点评):
楼主已经说了底座检测平面度1道,安装上导轨面平面度变成6道了

网友B:
在超差严重的地方松开一点安装螺钉或适当位置加调整垫!

网友C:
找一个有经验的技师调一下

网友D:
两个问题:

1、导轨的安装会有误差的。

2、检测基面一定要远大于检测部位。

呵呵,所以出这样的结果不奇怪,建议用平板做检验基面,表座用两边组成架子也不妥。很难保证两端运动绝对同步,这也会造成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导轨的螺钉是咋样去锁定先。

一边六颗螺钉,各从中间锁起,第一次用20KG力,第二次用40KG锁紧,两边有侧压条,也是从中间锁起,第一次用12KG力,第二次用20KG力。注:先锁紧侧压条在锁紧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底座不平,螺钉孔间距不完全对正等!

安装的面应该是平的,我专门抽了半天时间去毛刺,用三点定位法检平面度为0.01MM。孔距没检,明天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超差严重的地方松开一点安装螺钉或适当位置加调整垫!

不能加调整垫,松开螺钉作用不大。注意安装前平面度是0.01MM,安装后是0.06MM,用松紧螺丝调整不了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有经验的技师调一下

......,要是有技师就不用我出马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装的面应该是平的,我专门抽了半天时间去毛刺,用三点定位法检平面度为0.01MM。孔距没检,明天我去看看

测量接触率是多少了吗?如果接触面积过小相对(导轨地面而言)是定不住位的,另外导轨侧面有压条吗?
还有光检平面度是不够的,平行度对加工基面的,即这个面虽然够平,但是否与安装基面不平行,也就是说是不是斜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接触率是多少了吗?如果接触面积过小相对(导轨地面而言)是定不住位的,另外导轨侧面有压条吗?
还 ...

不是很清楚您说的。测量是点接触,然后拖表,导轨有侧压条。导轨一边六颗M4*12螺丝,各从中间锁起,第一次用20KG力,第二次用40KG锁紧,两边有侧压条,用M4-14螺丝也是从中间锁起,第一次用12KG力,第二次用20KG力。注:先锁紧侧压条在锁紧导轨。今天这个问题又出现了,平行度的测量是0.015MM之内,但装配后又变成平面度是0.045MM。找不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问题:

1、导轨的安装会有误差的。

用平板做检验基面是什么意思?是指在大理石平台上检测吗?
检测基面一定要远大于检测部位?需要怎样做到?
导轨的安装工艺没问题的,也许装配师傅偶尔会出错,但不可能一个底板重复拆装几次还是超差的,
今天这问题又出现了,你能帮忙找下原因吗?详细情况看看其他评论的回复都有的,需要其他情况在问,我每天都会上来看看

网友(点评):
先检查两个导轨的滑块分别相对于安装平面的行走平行度

网友E:
会不会是固定导轨时产生的误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固定导轨时产生的误差呢?

有可能,但不是主要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平板做检验基面是什么意思?是指在大理石平台上检测吗?
检测基面一定要远大于检测部位?需要怎样做到 ...

怎样检查?用什么方法呢?顺便问下怎样检查垂直度?要有准确数据

网友F:
应该是导轨的问题,导轨的精度有无问题?安装时螺丝的扭力有无控制好?

网友G:
平面度是自身为基准,平行度是参照其他的基准,所以你的测量方法有误
我认为你检测的不是平面度,而是平行度,导轨是螺钉锁紧的,间隙较大,你装不好,当然打出来的平行度数值比较大

网友:
底座没安装好吧

网友H:
检查方法不对,你这个检验方法把误差累积到一起了!

网友I:
导轨的安装问题

网友J:
导轨安装可能导致,为什么不放在平板上来来测呢?我们公司在检查平面度时就是用的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J:
导轨安装可能导致,为什么不放在平板上来来测呢?我们公司在检查平面度时就是用的平板。

在平板检测是合格的0.01,但安装后就不合格了0.06

网友(点评):
请同时检查单个导轨的扭曲,这个用钳工水平仪可以搞定。说不定能发现问题。具体原因请看我后面的回贴。

楼主(2013-11-01):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固定导轨时产生的误差呢?

事隔半年,这问题依然待解决,您能说说哪些情况可能在固定导轨时产生误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导轨安装可能导致,为什么不放在平板上来来测呢?我们公司在检查平面度时就是用的平板。

事隔半年,这问题依然待解决。你们公司在平板上面是怎样检查平面度的?能说说具体的检验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导轨的安装问题

不排除这可能性,那麻烦您说下是哪个步骤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平面度是自身为基准,平行度是参照其他的基准,所以你的测量方法有误
我认为你检测的不是平面度,而是平行 ...

底座有两边安装面,都装THK的导轨(精度为0.005MM),生产装配时检查的是两条导轨安装后的相对平面度,我也怀疑检测方法有问题,但不知道怎样去验证,您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检查方法不对,你这个检验方法把误差累积到一起了!

事隔半年,这问题依然待解决。我也检查方法感觉不太好,请问您有啥好建议或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导轨的问题,导轨的精度有无问题?安装时螺丝的扭力有无控制好?

导轨精度有问题的很少,这次应该不是导轨精度出的问题。安装螺丝扭力都一样,有的可以,有的却不行,应该和这个关系也不大

网友:
装配原因造成:
1.螺钉紧固要平均均匀紧固。
2.螺钉紧固力要基本相同

网友:
建议在你导轨上面要装的东西装上之后,保证导轨是同时走的。然后把表打上同时走看看差的在哪说明就是哪里高了,然后想办法去除,比如钳工的铲刮可以铲掉高的地方。或者磨掉

网友:
应该用平板检测滑轨的安装面的平面度,然后再把滑轨安装好,任然放在平板上,用平板检测滑块的移动平面度,这样就把滑轨本身的误差和安装面的误差的累积避免了。另外,导轨锁付的顺序和扭力也是很重要的,可能会导致变形。

网友:
有一个项目你没有检查,两个导轨面的平面度检验可以近似认为是直线度,还要单独测量两个导轨安装面的扭曲。如果有扭曲,在测滑块顶面平行度时就体现出高低差,实际上有可能是扭曲转换成高低起伏,再加上表杆的放大作用,就很明显了。

网友:
导轨靠面是跟安装面一次磨削加工的么?导轨靠面的平行度是否测量过?
安装方法小建议,取消一边的导轨侧向预紧,用向下的螺钉固定死,然后通过此导轨作为基准,打表拉另外一条导轨的上面和侧面,同时调整其侧向预紧螺钉,在保证两条导轨平行的情况下紧固向下的螺钉。再反复拉侧面,用侧向螺钉进行调整。
个人以为,导轨在这种安装方式下产生扭曲变形,使得滚珠滑块出现上下攒动造成。
其实把表放在一边滑块上拉另外滑块的做法不是正确的测量方式,两边都是动基准,把滑动产生的误差全部计算进去了。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用表放在滑块上,拉对面的导轨。

网友(点评):
单只导轨精度有行走平行度这一项,是以滑块顶端到导轨底面的平行度为准,并没有强调是导轨顶面,况且导轨顶面也不是工作面,个人认为打导轨顶面不合适。

网友(点评):
嗯,顶面确实不是工作面,打顶面和侧面的意义是保证导轨的安装精度和无扭曲变形。因为滑道面是曲面,而且呈角度分布,因此退而求次的打导轨的基准平行面。

网友(点评):
”打顶面和侧面的意义是保证导轨的安装精度和无扭曲变形“则更应该先打导轨安装面的扭曲,直线度,及另一个导轨面的平面度或平行度。

网友:
你知识检查的一个线的平行度,两个安装基面的平行度好,不一定每个几面的平面度好,所以安装上导轨后的平行度不好,提高安装基面的平面度,采用刮削或磨削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