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帖,请教大侠们电机行业

楼主(2013-03-05):
马上要毕业了,然后签了一家做大中型交直流电机的企业,上海电气旗下,自己感觉还不错,不过心里不大有底呀。
电机技术貌似已经很成熟了,作为一个机械专业的人,以后该怎么在这个行业或公司来发展提升自己呐?

  • · 基础|主题: 800, 订阅: 89

楼主:
自己也了解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电机工艺貌似已经很成熟,现在电机设计制造要突破的主要是哪些方面,还是要网电机控制,诸如变频器方向去突破瓶颈呐?

楼主:
电机工艺已经很成熟了吧,以后电机的设计制造主要在哪些突破口,还有控制,诸如变频等等,在高端电机上貌似跟西门子,abb之类的巨头还有多大差距吖?

网友:
电机设计分为机械和电气两大块,机械包括结构强度刚度等静力方向的东西以及振动等动力学方向,电气主要是电磁感应要弄懂。无论哪一块都需要一些数学功底。既然你本科是机械方向的,不妨从生产工艺、强度校核、机械振动这几个方面入手(看你目前的岗位了),在企业站稳脚跟以后,可以慢慢开始自学电磁感应的东西。
电机是一门成熟的学科了,不过往深了扎,还有挺多东西需要研究的,往广了联,可以与泵、压缩机等应用一起看。现在跟驱动结合也挺热门的。感觉现在做这个的人比较少,学校也不专门开电机专业了,学好了应该有不错的前景。在米国,专门搞振动的,10年经验,年薪大概15W左右吧。
问一句,上海电气跟东方电机有关系吗?俺只知道东方电机是个大厂。

网友(点评):
上海电气总部在上海,做成套设备;东方电机在四川德阳,做大电机,要说有关系,都是央企。

网友(点评):
好像南洋电机厂也很大,也在上海

网友(点评):
扫街说的对,上海电气做系统,而东方、哈电、湘潭,南车电机,南洋这些生产电机,有侧重点,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不知为什么总觉得东方电机跟上海有联系。。。难不成是因为东方卫视。。。

网友A:
电机的话,我也算搞过,我就说说我经历的和我知道的。

我刚毕业时候进的上海电机厂,不知道是不是属于上海电气集团。当时我是分到冷冻电机部门,就是专门做空调电机那类。一开始我是进的模具车间,跟着师傅修模具。定子冲片,转子冲片,矽钢板,这个不多说了。

在车间的时候,用998老师的话来说,就是做孙子,什么活都抢着干。当时冲模故障最多的就是,冲头钝了,断裂,冲头松动。当时冲头是用环氧胶粘在挡板上的,寿命很短,上冲床几天就松了,然后敲下来,重新灌胶,矫平,磨刀口,去磁,OK了。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模具设计是有问题的。废话不多说,反正,一年多后,师傅基本上不用干活了,每天坐着看看,指导指导就行。
然后,回报来了。某天师傅对我说,这里有个高级工程师,负责设计电机的,和他是老朋友,让我过去当徒弟。这位高级工程师,17岁进电机厂,后来厂里送他去读书,当了工程师,总计35年经验,现在回想起来,货真价实的“爷”。不过和他处的时间不长,也只参与过2次设计。一次是减本增效,绕组铜线换铝线(不要吐槽...);另一次还是减本增效,电机外壳采用改无缝钢管(原本是铸铁浇铸的)。
再后来么,抓大放小,我们部门给卖掉了,卖给一位香港老板了。2位师傅都对我说,小伙子,这里没什么意思了,走吧。然后就是我第一次跳槽,之后再也没有接触过电机。
再说一点我知道的,如果你会修电机,特别是那种大型电机,很熟练,也不愁吃喝了,眼光不要只放在设计上面。

网友(点评):
给轧钢厂大电机做‘定修’的,都发财了,但手艺要过硬,银子巨多,

网友(点评):
俺觉着,懂设计的维修更厉害,上岁数了都可以搞培训维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话,我也算搞过,我就说说我经历的和我知道的。

我刚毕业时候进的上海电机厂,不知道是不是属于上 ...

上海电气的就是上海电气集团上海电机厂有限公司。。。
跟998大侠说的一样,玩好了都能挣到银子,只是之前当孙子事件的长短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