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切割尺寸偏差

楼主(2013-03-06):
切割厚度200mm以上钢板时,刚开始切割时由于钢板温度低,尺寸缩小1/1000,后边由于钢板发热,尺寸缩小高边3/1000,如何控制尺寸?
请各位大大支招,谢谢!

网友:
我们厂一般切割都是长度方向上尺寸变短,一般我们都放了余量的!貌似有个线性膨胀系数可以粗略计算吧!

网友:
楼主说的情况一般有下述三种情况导致尺寸缩小或放大:
1割缝补偿
2切割方向
3切割工艺路线

网友(2014-12-02):
这种情况要根据公差带的大小有不同的处理办法,
如果公差比较大,可以在长度方向上加量用来补偿变形量,通过更改切割路线是缩小量尽量的小。
如果公差小,就留量后续加工

网友:
新人,进来学习的,多多指教。

网友:
赞同3、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