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电刨子, 不上皮带的时候可以转动, 挂上皮带就跳闸

楼主(2013-03-06):
家里的电刨子, 不上皮带的时候可以转动, 挂上皮带就跳闸, 是什么原因, 线圈已经缠过了,  请快点告知, 不挂皮带可以运转,挂上就跳

网友:
有没有是零线接到地线上了。

网友:
挂上皮带就跳闸,说明你的锯片轴卡住了!转不了。

网友:
过载吧。加载就跳。电机卡住了

网友:
重绕的线圈有问题,检查电机吧!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我们邻居重新给缠绕了一下电机线圈,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