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能用SOLIDWORKS事出来吗,是动的

楼主(2013-03-06):
这种能用SOLIDWORKS事出来吗,是动的

网友:
solidworks里的 animator 功能可以做这个动画!

网友A:
我觉得不可以,这是平面动画,有专门做这个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可以,这是平面动画,有专门做这个的软件。

知道是什么软件吗?

网友(点评):
好像是Flash

网友(点评):
adobe flash 制作软件,或者用solidworks自带的仿真也可以,但前提是你已经制作出来了相关零部件。建议用前者。

网友:
坐等高人!

网友:
SW里面有运动仿真模块的应该

网友:
机械运动部分没问题。但没办法做液做流动的那部分。

网友:
这个用flash做很简单啊

网友:
SW作当然没问题,液压部分也没问题不就是个渐渐显示和消失吗,问题是只是平面的话,用SW那么大的软件明显周期长,如果你熟悉flash的话,flash肯定是不二人选,所以楼主你得先说说,SW和flash,哪个你更熟悉。

网友:
还是用专门做这种的软件来做吧

网友:
三维动画我知道就可以

网友:
用FLASH做最方便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