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泵选择,看你怎么选?

楼主(2013-03-06):
A公司 螺杆泵技术好  ,价格高  ;B公司 螺杆泵技术一般 ,价格低。
但B公司的螺杆泵参数却比A公司的参数高。
你会选哪家公司?

网友:
请教如何解释“B公司螺杆泵技术一般但是参数却相对较高”这一说法?

网友:
德国KNOLL螺杆泵是真好的,压力很稳定

网友:
怎么选得看你的要求和预算,需要什么就选什么,没有绝对的。

网友(2013-08-27):
楼上说的对,螺杆泵的选型首先考虑你的设计寿命和项目预算,在项目预算足够的情况下就选择质量好一点的。

网友(2020-05-16):
楼主指的参数好是指的一样的型号,不论是流量还是扬程都大一些呗

网友:
参数没有可比性,说起钱来有可比性!你要有钱就买你中意的!你要没钱,那只有钱来指导你选择!中国螺杆泵现在已经没有难度!材质更不用说,只要价格到位,质量就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