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平衡吊的平衡阀选型----请教

楼主(2013-03-06):
气动平衡吊学名为气动负载自适应助力机械手,采用先进的气压反馈技术智能自适应负载的变化达到平衡。令工件在空中形成一种无重力化浮动状态,即工件的重力被相应的气控系统所平衡,使操作者对工件实施搬运操作时只需很小的操作力。由于重物在提升或下降时形成浮动状态,对于操作者而言,无需熟练的点动按钮操作,徒手推拉重物,就可以把重物正确地放到空间中的任何位置。广泛应用于现代工业中的物料移载、高频率搬运、精确定位、部件装配等场合。
在此请问各位社友气动平衡吊使用的平衡控制阀是什么型号的,在哪里可以买到。谢谢!!!!

网友:
以前见过有一种攻丝机就是用的这种结构,没与什么平衡阀,就一个气弹簧,但是平衡力有限制,只限于单一的工件。

楼主:
请问平衡吊是使用附图的阀吗。

网友(点评):
大哥,这是增压泵吧。

网友(点评):
这个是增压阀,类似有泵的作用,内部有大小2个活塞,利用面积的差异来提升压力,常用于局部的增压,只是如果连续工作,阀的寿命不长。SMC的不怎么样。

网友:
想研究助力机械手可以找我~.

网友(点评):
你可以介绍一下气动平衡吊的平衡阀在哪里可以采购吗?我想用于新研发的设备上,做一个气动的浮动平台。谢谢了。 如果这里不方便说,可以加我QQ聊。903658197

楼主:
你可以介绍一下气动平衡吊的平衡阀在哪里可以采购吗?我想用于新研发的设备上,做一个气动的浮动平台。谢谢了。
如果这里不方便说,可以加我QQ聊。903658197

网友(2013-04-10):
SMC就有相应产品,找他们销售人员

网友:
我销售SMC的产品,但是不光是SMC的阀,其他品牌也有类似功能的,应该选一个3位5通的电磁阀,阀中位功能用中压的应该就可以了,回路中要用到减压阀来控制气缸,使得气缸两端的力平衡。与楼主一样的想法,一直想做个试验品,气动回路比较复杂的,有机会探讨一下。

网友(2015-01-22):
嗯,并不是专门的“平衡控制阀”,要结合控制方式

网友(2015-06-01):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还没见到过

网友:
研究研究

网友(2015-07-12):
我老早想做自己做一个试试。就是没有这方面资料。有资料一定亲手做一个。

网友:
学习进步一下

网友:
不知大侠在每次吊起的重物不一样时,都能自动平衡这方面,可完美解决了?

网友(2015-12-03):
有相应的平衡器, 我们以前用SMC的, 我看看还有没有当时的气路控制图,有的话上传上来,要找不到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