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6140改数控,社友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2013-03-06):
如果我用一台普通6140车床改数控,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比如改什么系统,用什么牌子,大概要用多少钱,我是外行,自己企业用的。谢谢

网友:
不改,直接买一台就是了。

网友:
建议别改,太费事,要是非要改,建议华中数控的发尼克,物美价廉

网友:
接近报销的机床改,最合算,花个几W机床就跟新的一样。前提上改装厂给重新加工导轨和铲刮。

网友:
丝杆换成滚珠丝杆,电机为伺服电机,系统有广数928就可以,通用,便宜,价格不超过2万元

网友:
现在有一万多就改的了

网友(2013-04-14):
广数928二代 我们改多了 如果要钣金护罩的话两万出头 不要钣金两万不到

网友:
看你怎么用,如果初车那改了还是挺划算的,我厂里几十台大连沈阳40普车改成数控,原理很简单。但是问题也不少,我作维修的,修的最多的就是丝杠钢球两半了,换向器坏了,应该跟我们厂里做铸铁有关,太脏了。所以建议你改了做钢件产品好。还有漏油啊齿轮打坏轴断了,离合器调整,一堆的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