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盘工艺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13-03-06):
图中左边M8 怎么加工?直径过大,台钻的钻夹头干涉300的端面。求高手!!。

网友:
可以考虑镶嵌嘛?焊上去吧

网友:
这个要批量做,可以用立加加角度头加工,不过成本会高一些,所以批量大才建议使用。

网友A:
加个直径16的连接杆,一头夹钻夹头,一头连钻头,打完孔再用同方法攻丝。

网友:
买加长钻头。

网友:
四楼帅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直径16的连接杆,一头夹钻夹头,一头连钻头,打完孔再用同方法攻丝。

必须帅气!!连接杆有的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帅气!!连接杆有的买吗

要同心度的话,就直接内外都线切割或者电脉冲。一头钻夹头夹牢,一头丝攻用螺丝顶或者钻头可以磨成扁方塞里面边上顶牢。如果钻头往上跑的话,孔里面塞个棒,就能顶住。

网友B:
用延长杆思路是可以的。但是1)16的杆子直径太粗,会碰到大外圆的平面。2)L/D太大,基本上用12的杆子,连钻头一共要伸出140,又是在圆弧面上钻孔,这个会死的很难看。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指点,只是一个大概样子,没有细化图,只是提供思路,所有都我们帮他弄好,我们成厂里师傅了,不就可以拿些工资了?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延长杆思路是可以的。但是1)16的杆子直径太粗,会碰到大外圆的平面。2)L/D太大,基本上用12的杆子,连钻 ...

被你说中了。16的碰端面。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说中的,是看图看来的。本来孔中心离端面才7的距离,怎么可能用16的杆子?

网友(点评):
哎。。。无语啊。

网友(点评):
这个东西如果量生产我只会考虑用角度头,其他的方法暂时想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你说中了。16的碰端面。有什么好方法吗?

我只是提供给你一个思路。并不是把所有的工装尺寸,工装设计都告诉你。有一些还是需要你自己结合实际,调整的。外径边一下。在连接杆侧面做一个轴承回转支撑,就可以了。不要一味的靠别人,多想想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说的在理。

网友:
加长钻头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加长钻头,手枪钻搞定

网友:
这个谁设计的呢?不考虑加工的感受。拖出来让他去编工艺。

网友:
说加长钻头的都是纸上谈兵的吗?那么长的钻头钻孔而且是在圆柱面上,能钻出来也是偏的一塌糊涂。

网友:
加长钻头+简易钻模。

网友:
同意楼上加长钻头加个钻磨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