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受平面弯曲的条件下,圆管就不如方、矩形管抗弯强度大

楼主(2013-03-06):
为什么受平面弯曲的条件下,圆管就不如方、矩形管抗弯强度大

网友:
知道抗弯截面模量么?这就是原因了。
它只与截面几何形状有关.量纲为长度的三次方
参见刘鸿文  材料力学  纯弯曲时梁横截面上的正应力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材料力学

网友:
影响这个的因素应该叫“抗扭截面系数”,符号记得是Wz,与截面形状和尺寸有关,它的值越小,受力相同的话,抗弯能力越大,公式不记得了,楼主找找刘鸿文主编的《材料力学》吧,在弯曲应力这一章应该有讲到!

网友:
这个嘛主要是抗弯界面系数不同呀,翻下一般的材料力学书籍就能得到结果!

网友:
学过材料力学的话,就应该知道了!

网友(2013-04-13):
看看它们的“W”就知道为什么了。的确需要看看材料力学了。

网友(2013-06-16):
楼主去学一下材料力学

网友(2013-10-29):
应力=弯矩/抗弯截面模量    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当你载荷不变的情况下,那么弯矩是不会变的,所以应力只与抗弯截面系数有关系!圆管和方管的抗弯截面模量是不一样的!故为此!

网友(2015-01-07):
很简单的问题,看下材料力学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