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主轴出现异音,怎么处理?

楼主(2013-03-06):
电话收到客户反映,一台卧式数控车床在加工时主轴出现异音,而后空转时异音也存在,异音表现为沉闷的。请问要怎么判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你这个空说没法说,

首先,停了机,手盘车,模一下那个位置有震动,找到震动位置,再反盘回来,看是不是哪里?

然后就是经验了,比如滚动轴承故障的声音与滑动轴承进异物了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样就必须现场说了,

网友(点评):
998大侠对机床也有研究啊?!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

网友:
轴承里面进东西的可能性比较小,有可能是客户撞机了,把轴撞的有问题了,或者轴承有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看看是否是轴承的问题